一体图传天线断了接上去以后信号变得很弱该怎么.

楼主(2017-04-30):
一体图传天线断了焊接上去以后信号变得很弱该怎么解决????几米的距离信号就只有50多了。

网友A:
检查一下屏蔽线和天线有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屏蔽线和天线有没有短路

没有啊!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个

网友B:
阻抗变大了  把锡用高温老铁再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变大了  把锡用高温老铁再烫一下

自己焊接上去了啊!也烫过了

网友C:
长度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度有没有变化?

变短了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短了点

那就是了。天线长度是与频率有关,变短一点,谐振频率就会变高,驻波变高,送出的功率会被衰减很多。建议换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了。天线长度是与频率有关,变短一点,谐振频率就会变高,驻波变高,送出的功率会被衰减很多。建议 ...

这天线哪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天线哪有????

不知道。网上搜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网上搜一下吧

这种应该可以吧!只是不知道有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