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2解锁问题

楼主(2017-04-30):
nazaV2手动模式解锁正常 姿态模式无法解锁  手动解锁后切换到姿态模式正常 什么情况。

网友:
连接调参软件 重新校准遥控器试试

网友:
可能是设置了地理围栏,必须搜星到一定数量才可以解锁。

看一下调参软件,地理围栏这块,有没有设置。如果没有,重新设置遥控器的模式通道,在合理的位置,然后重新校准遥控器。

网友:
星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