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追逐者,各位大神,求重心

楼主(2017-04-30):
配置:朗宇2216    2400   六寸浆    3S2200两块并联,不上FPV   电池要顶到头吗?  按卖家重心手抛飞头直接往下插。

网友A:
不用飞控啊?老铁

网友:
买家给的重心就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飞控啊?老铁

没飞控啊老铁,有飞控也不会设置啊老铁

网友:
重心在什么位置

网友:
直接往下载还是头重了吧

网友:
重心调整好

网友:
手抛都会头载,这要配合带杆,厂家给的重心,刚好。

网友:
中心那手指托拖着试试平衡

网友:
有标注吧?

网友:
首飞可以按图纸标注的重心起飞,会有一点头重,后面可以慢慢往后调2-4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飞控啊老铁,有飞控也不会设置啊老铁

那老铁玩的刺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老铁玩的刺激啊

装飞控就不好玩了老铁

网友:
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