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力气活,解决不了

楼主(2017-05-01):
S500让飞炸了,电机底座坏了,电机貌似没有问题,DJ自锁桨却怎么也却取不下来,用小台钳夹住也不行,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扭螺旋桨,电机一直转又不敢夹太紧

网友A:
你确定你没拧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没拧反?

什么又方向

网友:
不懂帮顶顶一个

网友B:
尖嘴钳插电机转子孔里,就能卡住转子了,或是把尖嘴钳打开夹台钳上,两个尖朝上,再把电机朝下插住转桨就可以了,注意别弄断了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尖嘴钳插电机转子孔里,就能卡住转子了,或是把尖嘴钳打开夹台钳上,两个尖朝上,再把电机朝下插住转桨就可 ...

试了一下,不行,太紧了

网友:
这样夹,电机费了

网友C:
把塑料翻出来,用点强硬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塑料翻出来,用点强硬手段

估计不行了。弄下来电机该废了。晚上试试加热冷却,不知咋样?

网友:
固定住螺旋桨,电机反转

网友:
螺纹里弄点油 等个把小时渗透进去了  再试试

网友:
转不动用电烙铁把桨箍烫掉,没有的话就拿好点的斜口钳一点一点把桨冒减掉,废桨也尽量不要把电机废了

网友:
真的是,不要桨了它敢不下来!

网友:
这么大个电机,直接拧肯定能拧下来,只要方向没错。如果手滑就垫点东西

网友:
用火吧疆烧了

网友:
如果这都取不下来,真是瞎了

网友:
神经病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