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级别无刷直机,六轴,有推荐没?

楼主(2017-05-01):
如题!!!!!

网友A:
伟力950还可以,就是配件太tmd贵了,飞飞六轴足够了,也可以玩3D。阿里巴巴上才六百多到手飞。配件可以换些其它的,不懂可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950还可以,就是配件太tmd贵了,飞飞六轴足够了,也可以玩3D。阿里巴巴上才六百多到手飞。配件可以换些 ...

那伟力的110或者120如何。目前有个fbl100,不好玩,一个电池电机就热的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伟力的110或者120如何。目前有个fbl100,不好玩,一个电池电机就热的不行了!

JJ小了,不太好控制。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JJ小了,不太好控制。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水平

那你给推荐个?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950还可以,就是配件太tmd贵了,飞飞六轴足够了,也可以玩3D。阿里巴巴上才六百多到手飞。配件可以换些 ...

阿里巴巴,都是三台以上才卖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阿里巴巴,都是三台以上才卖呢?

有一台卖的,你在买点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台卖的,你在买点配件

950d,120,110这几个哪个好玩?维修费用低

网友(2017-08-04):
引用 楼主:
950d,120,110这几个哪个好玩?维修费用低

110耐炸,v120轴传看自己喜欢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