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 Kong 90gt跟双天电池问题

楼主(2017-05-01):
用新的双天400mah电池飞了十几遍,可飞5分多。
这几次突然只可飞4分钟,而且是直接断电关机堕机。
电压只剩3.3v,以前好像是3.6v左右就会慢慢降落。

跟我更换了新马达有关吗? 也是原厂kingkong马达
还有我转用了这种一充三线,会影响电池吗?

谢谢各位解答小白问题

网友A:
十几遍不应该,换原电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遍不应该,换原电机看看

原电机已摔坏了
更换了的是正品电机

网友:
没那么容易就烧了的,

网友B:
那么不用一充三线,正常充一个电池试试?

网友C:
有可能是低压飞控供电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电机已摔坏了
更换了的是正品电机

那应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不用一充三线,正常充一个电池试试?

刚测试了都是一样,悬停不到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低压飞控供电不够

最奇怪是之前是可以飞好久,一直飞5分半钟。

网友:
这种情况不多见。

网友D:
五分钟?我从就只飞4分15秒,你确信你飞五分钟时下来电压是正常值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分钟?我从就只飞4分15秒,你确信你飞五分钟时下来电压是正常值内?

「标配电池我没照,是2S350电池,我用双天的2S400飞也不错(f3p的遗物),在这么轻的重量下,这个飞机续航达到了惊人的5分半(标配2s350)。用双天2S4006分多点(双天电池太沉)。」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 ... 85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