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温度过高

楼主(2017-05-01):
弄了一套133的机架,ufo的,电机是银燕1306kv4000黑蚁f4的飞塔,重量有340克加电池,玩一二分钟后店里热的厉害测了一下大概在75左右,快80了,马达超80就会退磁时间久了就没力直至报废,有什么办法能让温度下来点呢,已经没什么可以减重的了。群里问了一下让调pid新手不知道怎么调,望大神解答下。谢谢,,,,

网友(2017-06-12):
总结一下,电机发烫,跟PID,桨叶,机架等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首先换机架,这架子重而且不耐撞。4000KV的电机你可以试试30303桨。
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用黑匣子功能 ...

我想請教在blackbox中怎樣看自己的pid是否合適?

网友(2017-05-08):
这电机价格很友好。就是不知道性能如何。不过看你说的应该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牌子的电机?

kingkong13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
搜淘宝去,便宜的2.5,贵一点10多块

找到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从头看到尾。

很巧,我跟楼主一样,也用的是emax1306 4000kv,也用了飞塔,不过我用的是f1。问题同 ...

F1飞控……还要看看你用的什么版本固件,但是固件再好,F1的性能也就那样了,looptime撑死极限是1k,输出给电调的PWM信号频率也很低,飞机响应啥的,能感觉出迟钝。

网友:
我还在用1408 Kv3600的电机,输出功率比1306高出一截,使用3030三叶桨,四个电机满功率输出达到了45A电流……好夸张的。
感觉桨的匹配也不是很好,我D值调到5,够低了吧,飞一圈下来先不管抖不抖,电机还是有点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4000kv配桨问题,pid影响也没那么厉害,我的130用850mah  4s起飞和楼主差不多,随便推油飞没烫的那么厉害 ...

好的,回头换桨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架子是否影响电机发热不好说,但桨用的不合适导致电机发热是有可能的!我的150机用分体电调,也是1306电 ...

啥牌子的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3寸桨尖头  没见哪里有卖啊

有,很多!
搜淘宝去,便宜的2.5,贵一点10多块

网友F:
D值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D值降低

多谢,多谢

网友G:
像你这样的情况,以我的经验来看一般是地面站设置的问题。。。并不是你机器重量的问题!!!!

网友H:
电机的kv值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的kv值太大了,

当时听别人说买4000的,握草,,这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像你这样的情况,以我的经验来看一般是地面站设置的问题。。。并不是你机器重量的问题!!!! ...

是要降低D值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当时听别人说买4000的,握草,,这还大了

黑蚁F4是40a的电调,4000kv的电机耐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黑蚁F4是40a的电调,4000kv的电机耐不住的,

那买个20a左右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黑蚁F4是40a的电调,4000kv的电机耐不住的,

买个20A左右的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黑蚁F4是40a的电调,4000kv的电机耐不住的,

搞笑   40A是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并不是一直40A…… 误人子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笑   40A是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并不是一直40A…… 误人子弟

嗯(⊙_⊙)!顶,同感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买个20a左右的可以吗?

别买别的了,我建议你买个3030桨试试
楼上说的不对,40A和4000kv没有关系

网友D:
飞机好像是有点儿重了。不过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飞机平衡不好或者振动造成的,导致在自稳模式下频繁的调整,使电机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买别的了,我建议你买个3030桨试试
楼上说的不对,40A和4000kv没有关系

我也觉得40a的电调是没关系的。电机上的螺母很重一个有2克不知道跟这个有关系没?准备换铝合金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好像是有点儿重了。不过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飞机平衡不好或者振动造成的,导致在自稳模式下频繁的调整 ...

这个不懂怎么调,pid不敢乱动,

网友:
D 值太高了。
或者电机噪声太大。可以软安装飞控。,

网友A:
建议首先换机架,这架子重而且不耐撞。4000KV的电机你可以试试30303桨。
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用黑匣子功能看下飞控是否抖动厉害。PID是否不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笑   40A是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并不是一直40A…… 误人子弟

对啊,你不想想穿越机暴力飞行,油门的一瞬间电流多大了,电调能受的了但是电机受不了啊,所以就热啊,要是电机换成1500kv的发热量会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20A左右的可以吗?

集成在一起的,油门别设置那么暴力就基本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40a的电调是没关系的。电机上的螺母很重一个有2克不知道跟这个有关系没?准备换铝合金螺母

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首先换机架,这架子重而且不耐撞。4000KV的电机你可以试试30303桨。
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用黑匣子功能 ...

多谢指导,回头研究研究,入坑浅还不是很了解这些功能

网友B:
呵呵,从头看到尾。

很巧,我跟楼主一样,也用的是emax1306 4000kv,也用了飞塔,不过我用的是f1。问题同楼主的一样,电机黑烫!非但4000kv的烫,3100kv的致盈1306也烫!所以,kv高所以烫这个推断可以排除了。

f1飞塔标准20a,所以,高a导致发烫的推断也可以排除(理论上直接可以排除,电调只是供电,跟耗电多少关系不大,最多结果是底A的电调冒烟)

pid,用飞塔f1的时候,调过无数pid,不管怎么调,从听声音上去判断飞机,抖动很厉害,怎么都调不好。

好了,我来公布答案吧:是桨和架子。得到这个结论,是在我换了2套架子,买了10种类型的桨,调Pid大于3小时得出的。
别的电机不知道,EMAX和致盈两款1306,只能用尖头桨,桨距不能大于40。整体重量控制在300g以内。飞的很顺,电机不烫(暴力飞也不烫,只是热)。楼主贴的图属于平头桨,而且桨距45。可以飞,但是飞的很不顺,因此我还烧掉一只电机(目前还不好判断是过热还是因为电调引起)

网友B:
对了,还有一点因素是跟飞塔也许有关。我用F3+普通20A小电调,就很顺,桨的声音和飞行姿态,灵活程度都要优于飞塔(比较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还有一点因素是跟飞塔也许有关。我用F3+普通20A小电调,就很顺,桨的声音和飞行姿态,灵活程度都要优 ...

看了你的评论后表示衷心的感谢,分析的这么彻底,让我们这些小白又有了些经验。增加了我们对航模的信心。谢谢。。。

网友:
哈,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呵呵,从头看到尾。

很巧,我跟楼主一样,也用的是emax1306 4000kv,也用了飞塔,不过我用的是f1。问题同 ...

3寸桨尖头  没见哪里有卖啊

网友:
我的是黑蚁133另一款机架 1306电机  f4塔  不过还没到货,可以加个好友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40a的三角波,加上这个bt kv,再加上45的桨,以及你这个飞起来铁定要抖散的架子,不烧已经是奇迹了,这破架子能调死人,赶紧换吧

网友:
不玩穿越 路过帮顶喽

网友:
桨用3030好很多。

网友C:
和4000kv配桨问题,pid影响也没那么厉害,我的130用850mah  4s起飞和楼主差不多,随便推油飞没烫的那么厉害,换桨就没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从头看到尾。

很巧,我跟楼主一样,也用的是emax1306 4000kv,也用了飞塔,不过我用的是f1。问题同 ...

架子是否影响电机发热不好说,但桨用的不合适导致电机发热是有可能的!我的150机用分体电调,也是1306电机,上3030直桨,电机尖叫发热,换3045三叶桨(也是这种平头的),声音好听不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