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空翻疯狂打转。

楼主(2017-05-01):
     如图,我的骚机,用的f3飞控(3.15),ztw电调,multishot协议,在一次普通横滚空翻以后停不下来,转了好几圈,我就关油,炸了。
     求解释。现在还不敢飞。

网友A:
airmod没打开或者收油收到了底。

网友B:
以前碰到过,也是各种解决不了,

提供以下思路供参考,
1.螺旋桨的锁紧程度,如果某个桨松了会发生这个现象;
2,空翻的时候是否把油门收到底导致电机停转了,某个批次的F3在这种情况下极容易发生你那个突然疯狂打转现象,解决办法可以设置air模式;
3,用黑匣子看看飞行数据曲线,如果有抖动,调整pid尽量让飞行器响应顺滑,pid不合适也会有一定概率造成这个现象。

最后,我们最终是air模式解决的,然后一定要注意降落的时候关闭air模式。否则降落就是事故了。

网友:
9999.9999%电调问题。。。

网友:
第一电调问题。有的电调不能设置反转。你试一试。把所有电调设置成正转(blheli)里面设置。然后通过调换电机线来设置正反转。第二 不要用motor stop。玩穿越机motor stop 跟airmode配合不是很好 还有就是你的最低油门可以设置高一点。第三 校准电调。

网友:
不懂帮顶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rmod没打开或者收油收到了底。

有可能,但是还是不敢确定,黑匣子关了查明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碰到过,也是各种解决不了,

提供以下思路供参考,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碰到过,也是各种解决不了,

提供以下思路供参考,

还有我问一下,飞赛道竞速的话开airmode模式吗?如果是手动飞赛道的话开不开刹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我问一下,飞赛道竞速的话开airmode模式吗?如果是手动飞赛道的话开不开刹车

如果你运行Betaflight的话。建议打开airmode。 电调刹车时必须要打开的。那样你调整高度过门的时候很有帮助。你说的刹车时指 motor stop还是 active braking?

和我一起飞的100%的人不开motor stop。 解锁螺旋桨就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运行Betaflight的话。建议打开airmode。 电调刹车时必须要打开的。那样你调整高度过门的时候很有帮 ...

motor 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