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BABY加灯过程,献给最爱的室内机

楼主(2017-05-01):
首先买了一点2812可编程LED,还有红白固定颜色的LED

白色3V红色2V。这也是我选择红白的原因之一,其次是红绿个人实在是不喜欢,绿色跟什么都很难搭配,虽说分辨头尾红绿最科学。。。想想还是算了。红白串联正好是5V
灯珠都是铝基板,很弱,先上锡,烙铁温度控制在300°以内,一定要块,不要过多停留,否则灯就废了
脚这边正好容纳5050的尺寸不妨碍螺丝,上面也有孔可以过线,用手钻开个洞洞。。。先过一个LED。确定好串联的电路,正负极问题
OK。如法炮制。。四个两对,上去
连起来。两组出线并联。。。因为要接5V。在飞机的前段。所以留好线长
测试一下。毕竟一旦返工会很麻烦。
脚灯搞定。设备上去。在测试一下
2812可编程LED。。依旧是先上锡,依旧是注意速度和温度,这个更容易挂
四个LED是并联供电,5V,但是信号是串联。先测试一下1234是否能跟着分控地面站控制改变颜色。。。OK。
外壳这个部位简直就是预留给5050的。完美贴合。上一点点502就可以很牢固。。。出线转成硅胶线插头。。方便以后拆上壳
主板5V部位,做了个插头,最左侧是从主板背面的LED端口接出的信号线。
OK。测试一下。一切和预期的一样。。。完美。。至于为什么选白色上壳,首先最近银燕风红白我个人比较喜欢,其次上盖用红色会改变里面LED本来要显示的颜色。所以上了白色。也蛮好的
晒一下竣工图。。哈哈。。。下面有两个测试视频共参考

网友A:
装了灯 机机更漂亮了

网友B:
这个灯是是根据电压变换颜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灯 机机更漂亮了

必须的,骚很多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是是根据电压变换颜色的?

不是。。经过飞控设置。可以根据油门变色,或者充当转向指示灯。。。第一个视频设置的是跑马灯。。油门越高频率越快。
第二个是慢闪,油门越高灯变色,而且前后左右有升降服役舵的时候会快闪黄色

网友:
觉得led设置好难,看了f3的led灯带设置,一点没懂

网友:
写的真好

网友:
太厉害了,真正的DIY高手啊

网友:
有灯适合夜间装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经过飞控设置。可以根据油门变色,或者充当转向指示灯。。。第一个视频设置的是跑马灯。。油门越 ...

就是f3 飞控设置里面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