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端口驱动的问题 显示有感叹号

楼主(2017-05-01):
新买的F4+OSD+电压电流计 上电脑安装驱动STM32 端口不能用 显示是未知设备 之前naza32也使用过 能用 同台电脑 是不是我那里顺序弄错了 还是要给飞控上电 图片明天上

网友:
驱动卸载,重新装驱动

网友:
驱动感叹号都是有问题,需要重新安装驱动,正常驱动是没有任何感叹号的

网友:
不懂帮顶顶一个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驱动没装好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安装一个驱动精灵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安装一个驱动精灵就好了

你都没说是WIN几,32还是6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说是WIN几,32还是64位的。

64位的 呵呵

网友:
感叹号,就是提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