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306到底应该用多大桨?

楼主(2017-05-02):
133机架  1306电机4000kv  850mah 80c电池
配多大桨正合适?
我说的合适不是能用,而是既能保证动力充足又不至于电机发热严重!
请各位魔友讨论下,另外能给普及下桨的区别最好
谢谢

网友A:
因为你是4000KV的,推荐30303桨。
30453更暴力,但电机负荷太大。不推荐2页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是4000KV的,推荐30303桨。
30453更暴力,但电机负荷太大。不推荐2页桨。 ...

好的  谢谢

网友B:
最好查一下电机厂家的数据。银燕的RS1306刚刚查到的资料4000kv测试用的是30304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查一下电机厂家的数据。银燕的RS1306刚刚查到的资料4000kv测试用的是30304叶 ...

嗯  这个思路对  我也去看看   谢谢

网友C:
这个kv射出桨是个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kv射出桨是个什么效果?

没感受过
再说 自锁桨怎么能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感受过
再说 自锁桨怎么能射

不管自不自锁,打到东西一样要射

网友:
我用的1408 Kv3600 3030三叶桨,和3030四叶桨,爆飞一圈下来电机有点烫。

网友:
楼上正解了。

网友:
论坛去找找看楼 不玩穿越 纯属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