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用猛禽机架应该选X还是H

楼主(2017-05-02):
自己做了个仿猛禽机架不知道该选X模式还是H模式,以前用的F450选X模式,现在用自制的机架该选什么模式呢?H还是X?知道的还请指教一下
改天把制作过程和大家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没有H模式吧,我记得四轴只有X模式和I模式,而H机架和X机架都是X模式

有H模式,就是不知道选哪个

网友A:
APM没有H模式吧,我记得四轴只有X模式和I模式,而H机架和X机架都是X模式

网友:
那应该都可以,不过需要注意接线。他说了不可互换,就是你选定哪个固件就要按对应的接线来。

另外可能H模式会有一些专门优化,可以试试。

网友:
个人理解X 型应该是正X,两个应该也都可以,注意两种的接线就可以吧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无所谓什么机架,都一样。

网友:
H机架就是选X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