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烟火

楼主(2017-05-02):
昨天跟朋友一起装机,弄电机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机架上边的螺丝,结果短路了,先直接烧了飞控,郁闷了。

想看看分线板坏了没,我都说不要试,结果那朋友一接上电,直接放烟花,我也是醉了。

机架也黑了!!!!
现在不知道电调烧了没有,看看尸体吧,所以装机有风险,以此为戒,应该不要上机架测试,教训啊。

网友:
接电前一定注意检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两端有没有短路,特别要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

网友:
楼主 要爱惜鸡鸡啊

网友:
我也烧了个f3

楼主:
飞控应该没烧,只是遭殃

网友:
青岛人民表示慰问

网友:
为什么国内的这些飞控都没有壳子呢?

网友:
问题不大,应该能修复

网友:
这个应该能修吧

网友:
真够倒霉的

网友:
楼主运气不好啊,装机一定要小心点

网友:
引以为戒,通电前一定要检查

网友:
这个盗版飞控有问题,我返修了两次,第三次我就丢一边了

网友:
为你的飞控默哀一分钟

网友:
这板是90的还是40来块的?对于烧过摄像头的来说是小意思

网友:
我去  烧成这样只能收藏了

网友:
看来不是拉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