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电池的插头叫什么型号??

楼主(2017-05-02):
知道这个电池的插头型号的大神请留言

网友A:
这个应该叫XH2.54吧,或者直接找2pin的平衡头,这就是电池平衡头用的那种接头

网友:
小白头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叫XH2.54吧,或者直接找2pin的平衡头,这就是电池平衡头用的那种接头 ...

跟平衡头不一样,要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叫XH2.54吧,或者直接找2pin的平衡头,这就是电池平衡头用的那种接头 ...

小一些

网友:
那就是2.0的,还有1.27   1.25,你可以稍微量一下

网友:
这是1s的

网友:
TP1S,美标平衡头

网友:
这是1.25的吧

网友:
futaba电源接头

楼主:
感谢各位,这是TP1S的。蛋疼。找不到转接头来接充电器充电…

网友:
这像小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