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2):
动力是FMS12叶64函道  4s2200  35c

楼主:
1:舵面有点硬,得用手反复掰知道连杆可以带动整个舵面。2:舵脚的孔小了先打好孔在装3:前起落架最好向后掰30度角度减震后在安装

楼主:
打孔的时候别着急,尽量别造成虚位。
择机试飞

网友:
连载中,不好意西,插入了

网友:
这遥控器用怎么样

网友:
刚从T45涵道跳到车坑

网友:
顶有技术含量的固定翼。

网友A(2018-01-22):
这飞机手抛飞的起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手抛飞的起来吗?

应该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