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 Kong 90gt配Devo 7e问题

楼主(2017-05-02):
90gt配Devo 7e时,最高通道范围只能到1880左右,请问如何解决呢?
我配另一只有刷f3飞机是可以最少1000,最高2000的。

谢谢各位再次解答小白问题。

网友A:
可以调节通道行程的吧,楼主刷机了么?

网友:
调节舵机量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节通道行程的吧,楼主刷机了么?

是的,D固件。
我在7e比例加到120就没反应了。

楼主:
楼上附了截图,应该是设定好了?

网友:
调到150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在那里设置150呢? 遥控器上比例调到120就不能再加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在那里设置150呢? 遥控器上比例调到120就不能再加上去。

我用过Mckay和Deviation的固件都可以将通道行程(大概叫这个,控不在手上)调到150甚至更大。

我的控调到147和-147就刚刚好。

如果你还不行,我明天拿到控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Mckay和Deviation的固件都可以将通道行程(大概叫这个,控不在手上)调到150甚至更大。

我的控调 ...

先谢谢你,我说得不清楚

我意思是devo 7e上的比例我是可以加到150。
但就算加到150,在betaflight最高只可以到1880。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0985

帖子很长,看最后部分

虽然这个是Mckay固件,但和D也差不多,从通道按进去,不是调比例,调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0985

帖子很长,看最后部分

明白!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附了截图,应该是设定好了?

在遥控器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0985

帖子很长,看最后部分

舵量加到200,油门比例加到117就停了在1880,再加也没反应。

网友:
这个是我的刷了D固件5.0的d7e控上90gt的设置文件,

你把它放进model里调用一下试试行不行

866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牛币 -10

网友:
调节scale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终于解决了

先把7e的航量,比例重置
我的最少舵量1160,最大舵量1840,

在Betaflight CLI中输入
rxrange 0 1160 1840
rxrange 1 1160 1840
rxrange 2 1160 1840
rxrange 3 1160 1840
save

之后在7e调中位,再调比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