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450打定高上升

楼主(2017-05-02):
电机2212
电调好赢20A
鸡架450
桨1047
飞控APM2.8各种校准已经弄好
油门百分之51左右 打A开头的定高后急速上升这是什么原因?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A开头的定高是什么鬼……八成是什么其他的模式。

网友:
我也遇到过,飞控要做好减震,用减震器的那种,之后就好了

网友:
油门给高了吧?

网友A:
JJ放地面,自稳模式,解锁,MP上看高度是否自动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JJ放地面,自稳模式,解锁,MP上看高度是否自动升高

解锁的样子

网友(2017-08-07):
我也好奇

楼主(2017-09-22):
引用 网友A:
JJ放地面,自稳模式,解锁,MP上看高度是否自动升高

F450打定高上升 电机 作者:308099459 9402 又出现了

网友(2017-10-25):
解决,了吗。

楼主:
F450打定高上升 电机 作者:308099459 7095 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