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2.0连接ppm接收机没有反应,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7-05-02):
(图片)

网友A:
要么刷写的固件不对!要么ppm接线不对!要么ppm设置不对!要么接收机或f3有问题!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两块板子,一块能识别,一块不能识别。

网友:
板凳一层总结的很全,基本上你这么一张图啥也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刷写的固件不对!要么ppm接线不对!要么ppm设置不对!要么接收机或f3有问题!

一般刷什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两块板子,一块能识别,一块不能识别。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的呢?

那就不用它了

网友:
顶顶顶顶顶,回个帖子拿牛币

网友: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
空心杯f3飞控、、

网友C:
我也用PPM迷你接收机

网友(2017-08-16):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PPM迷你接收机

请问你这个桨保在哪里买的?为什么我的没有桨保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做空心杯四轴,但好像要翻墙上谷歌,一直搞不定

网友:
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