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塔刷固件救命啊!

楼主(2017-05-02):
由于在刷固件的过程中,强行断开了。
现在通电灯都不亮了。
我们有什么办法?

网友:
再插上继续   飞豹是个垃圾 被电调空中着火吓哭过

网友:
已经变砖!节哀顺变!

网友A:
用st_link v2写boot,应该可以,网上有教程的,不见得是你一样的机型,芯片样就行。

网友:
应该可以刷回

网友B:
短接B00T再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B00T再刷

有没有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_link v2写boot,应该可以,网上有教程的,不见得是你一样的机型,芯片样就行。

怎么弄啊!求请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st_link v2写boot,应该可以,网上有教程的,不见得是你一样的机型,芯片样就行。

直接stlink刷固件就行,不用写boot,这个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stlink刷固件就行,不用写boot,这个我试过。

我是新手。知道你说的那个要怎么弄
很多人都建议我boot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知道你说的那个要怎么弄
很多人都建议我boot

首先你需要买一个stlink,大概20左右吧,然后根据F3飞控的接线图用一个配线包里面的小接头连起来一共就4根线。

之后你到本论坛的泡泡实验室板块,找泡泡老师的教程就行了,里面刷机软件和固件都有,还有驱动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需要买一个stlink,大概20左右吧,然后根据F3飞控的接线图用一个配线包里面的小接头连起来一共就4 ...

可我的是飞塔哦。上面只有一个按钮没有别的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我的是飞塔哦。上面只有一个按钮没有别的接

飞塔也是F3飞控啊,飞控那一层应该也保留了swim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我的是飞塔哦。上面只有一个按钮没有别的接

不会联系售后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详细。

一元神控—— 银燕 F3 femto 飞控使用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83204&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

网友:
通动力电要是没有led亮 估计是废了

网友:
下个flymcu然后到cf的网站上下hex文件直接刷,我刷bf和cf都是用这个刷的,我用过stm32的单片机,就用给单片机下程序的方法给它刷程序就行了。

网友:
不用stlink也可以串口强刷

网友:
不会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