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S的教练线怎么做?

楼主(2017-05-02):
请问大师,乐迪AT9S的教练线怎么做?后面应该是PS/2接口,想用两个鼠标线做一个,不知里面线如何接,接不好会烧遥控器吧?懂的朋友给一个接线图,谢谢了。

网友:
加乐迪群找谢工

网友:
稳的,老哥

网友A:
有万用表可以自己打表测出线序就好办,乐迪说明有教练口定义,把鼠标线剪断万用表打到通断档测对应端口线是哪根,搞清了把线接起来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万用表可以自己打表测出线序就好办,乐迪说明有教练口定义,把鼠标线剪断万用表打到通断档测对应端口线是 ...

谢谢,我找到说明看看

网友:
可以联系我们售后购买一条,15元。如果要接口定义也可以通过qq联系获得。
售后qq:  2850416975     2853979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