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旋桨的问题,螺旋桨3030和3045

楼主(2017-05-03):
(图片)

网友:
前面的两位是螺旋桨的直径 通常以英寸数值表示   后面的两位是螺距即前进速度 浆面与浆面之间旋转一周的距离   3030 与3045   如前两位数值可以是3英寸也可以是30英寸 具体看应用于什么样的机型的桨叶  具体还有正浆反浆  cw ccw   桨叶的技术参数一般就包括直径 螺距 以及桨叶数量 希望可以帮到你       1英寸等于25.4mm

网友A:
3045来说
30是桨转一圈的圆的直径为3英寸(英寸,一英寸约等于25.4mm)
45是桨螺距,比较抽象,假如把3045桨放到果冻里面让它转一圈,那么它会前进4.5英寸
其实换个方式想这个问题,螺距30和45也可以理解为桨面迎风角,45桨角度大于30桨角度,所以转一圈前进的距离也就是螺距大!
最后,假如排除其他方面因素影响,同一架机,用3030桨,让桨转一周,机升高3*25.4mm。用3045桨,让桨转一圈,机升高4.5*25.4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45来说
30是桨转一圈的圆的直径为3英寸(英寸,一英寸约等于25.4mm)
45是桨螺距,比较抽象,假如把304 ...

自己琢磨的,希望没有误人子弟

网友:
受教,帮顶顶一个

网友:
后面的代表螺距 数字约大 螺旋桨扭曲越大,转一圈,推开的气体越多

网友:
你这是要占现啊!后面数字是螺距。

网友:
后面数字越大,推力越大

楼主:
学习了,多谢大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