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贴,肥鲨hd3-skyzone02+还有鹰眼锐视

楼主(2017-05-03):
首先自己菜鸟一个,刚入魔1个多月,最恐怖的是还有选择恐惧症,真是纠结的要死。介绍下装备,手里有sky02+和鹰眼锐视,hd3在路上,小飞机是黑蚁飞塔205和大力215。先看看有人顶贴没,有的话,就做个简单的使用感受,一个人回复也做!
ps:有没有河南开封的魔友,一起飞

网友(2018-05-11):
开封的?挺近

网友(2017-05-22):
引用 网友A:
接收拒離和清晰度和hd3又相差大嗎,其實我也想入手s k y2的,但h d3又可把双接收改,配件多这又令我心動 ...

sky的双接收很牛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拒離和清晰度和hd3又相差大嗎,其實我也想入手s k y2的,但h d3又可把双接收改,配件多这又令我心動 ...

hd3的双接收得买到好的效果才能和sky2比较,我们在tb上一般能买到的双接收效果只能说还可以,但是和美国买的比还有些差距,亲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ky02+性价比高  双接收效果好

接收拒離和清晰度和hd3又相差大嗎,其實我也想入手s k y2的,但h d3又可把双接收改,配件多这又令我心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价格,这2个留一个你选那个?
我在用hd3,好多人都说skyzone02比hd3好,有点纠结了 ...

留sky.肥鲨的接受,我挺头疼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肥鲨hd3:首先这个舒适度,真是太难受了,夹脸,鼻子那还漏光。然后就是接收问题,同样的发射机,同样的天 ...

不考虑价格,这2个留一个你选那个?
我在用hd3,好多人都说skyzone02比hd3好,有点纠结了

网友:
第一次带确实夹,多带几次以后就没那个感觉了,鼻子那里漏光这个没办法,谁叫我们没长国外那种大鼻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肥鲨hd3到了,就一个感觉,夹脸

很疼?

网友D:
用黑蚁飞塔不返厂两回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用飞塔的

网友E:
想知道sky02的使用感受,以及hd2的感受,色彩视角,舒适

网友C:
之前也考虑skyzone02和hd3,后来身边的人用的都是hd2所以入了hd3,没用过skyzone02

网友F:
别说我都用过
HD2视角大,带来的是边角模糊..佩戴比较需要技巧..然后接收要自己买,供电只能2s..带风扇,可有效去雾..价格相对贵
skyzone视角小,屏幕是16:9 但是不存在边角模糊..不带风扇,赶上合适的天气需要先带头上遇热防止雾的产生..供电是宽电压...自带双接收..价格相对便宜

网友G:
skyzone 不错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黑蚁飞塔不返厂两回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用飞塔的

哎,你刚说完,我就要返厂,你这个嘴是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sky02的使用感受,以及hd2的感受,色彩视角,舒适

明天肥鲨就到了,给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也考虑skyzone02和hd3,后来身边的人用的都是hd2所以入了hd3,没用过skyzone02

我身边都没有人要,一个人孤军奋战。退魔的心都有了,飞2小时,修2天。配件还各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skyzone 不错性价比高

sky02个人感觉和鹰眼的接收效果差不多。眼睛就是眼睛,第一时间带入感很强,不是屏幕能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说我都用过
HD2视角大,带来的是边角模糊..佩戴比较需要技巧..然后接收要自己买,供电只能2s..带风扇,可有 ...

评价到位。sky02确实性价比很好,就是不知道大疆新眼睛能不能用在穿越机上。黑科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你刚说完,我就要返厂,你这个嘴是真厉害!

这个不怪我啊

网友B:
sky02+性价比高  双接收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评价到位。sky02确实性价比很好,就是不知道大疆新眼睛能不能用在穿越机上。黑科技!

可以啊,av转HDMI..不过说实话..你要不是有dji的多轴的话..为毛不买个vr眼镜...通用型可能更好呢..比如psvr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sky02的使用感受,以及hd2的感受,色彩视角,舒适

肥鲨hd3到了,就一个感觉,夹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说我都用过
HD2视角大,带来的是边角模糊..佩戴比较需要技巧..然后接收要自己买,供电只能2s..带风扇,可有 ...

哥们,你hd2佩戴技巧是什么传授下,夹的我脸疼

网友:
帮你顶贴了

网友:
仁兄装备不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hd2佩戴技巧是什么传授下,夹的我脸疼

其实这样的都夹..但是肥鲨的海绵方式不好..我都是用skyzone的那个pu的垫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怪我啊

我的飞塔还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飞塔还好,没问题。

也快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用黑蚁飞塔不返厂两回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用飞塔的

不用来这里也讲吧

网友:
skyzone 2胜在综合素质中等,性价比高。不过貌似没有什么更新的样子

网友:
路过帮顶,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用来这里也讲吧

这个应该算是常识了。

网友:
现在有个奥姆威眼镜了,不知道有人用过没,有没有对比

楼主:
肥鲨hd3:首先这个舒适度,真是太难受了,夹脸,鼻子那还漏光。然后就是接收问题,同样的发射机,同样的天线,开源的双接受没有sky和鹰眼的强大。色彩,肥鲨的色彩太艳了(或许我没有调好对比度)。不过话说过来屏幕确实比sky高一些,而且屏幕和眼睛的距离近。
sky其实和鹰眼锐界差不多,接收效果差不多,只不过一个眼睛一个屏幕。sky的屏幕就像现在配电脑的显示屏,曲面的,扁长形的。且自己眼睛与屏幕的距离有点远。色彩还可以。

楼主:
要是让我推荐的话,我推荐你dji
的头戴眼镜,高清的很,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