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控与旧飞机配对起飞前许注意什么

楼主(2017-05-03):
一架已调试好的旋翼新配了一个遥控,起飞前需要调试什么?注意哪些事项?以前的姿态切换开关是哪个通道该如何获得?

网友:
拆掉螺旋桨!
拆掉螺旋桨!
拆掉螺旋桨!
然后重新设置吧!

网友:
习惯模式切换开关位置

网友:
从新校准电调,然后注意设置

网友:
拆掉桨叶,重新调参。

网友:
调试好正反 通道顺序 失控保护即可

网友:
可以,但是也长不了多少。因为重了。电池重了,对你的电机又会有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