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C施帕克90mm空心杯X9D打杆无反应

楼主(2017-05-03):
求助!在网上买的SPC施帕克90mm空心杯(X9D接收机版本),对频之后无论怎么打杆,电机都没有反应(确定是根据对频方法对频成功了的)。已寄回去给商家一次了,回来后依然没法子。有朋友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是X9D遥控上要设置些什么吗?(已设置成D8模式了的)真的很想玩玩空心杯,但是如果没法子就只能退回给商家了。麻烦各位模友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这玩意需要设置的东西还挺多的,你得把它当成F3飞控连上地面站设置不是对上吗就能飞的。

模式 ,解锁这些都设置了吗,

这些都需要遥控的二段或三段开关和飞控里面的设置对应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需要设置的东西还挺多的,你得把它当成F3飞控连上地面站设置不是对上吗就能飞的。

模式 ,解锁这些 ...

我在X9D遥控上把我原来有的大穿越机copy一个新的模型,(原来有的穿越机是可以飞的),已经设置了第5通道是解锁的,让商家也是这么调。飞机到手连上CF,也跟商家远程操控过,确认调参应该是没问题的。现在就是怀疑是不是遥控上哪里设置不对呢,还是说要把解锁重新设置到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X9D遥控上把我原来有的大穿越机copy一个新的模型,(原来有的穿越机是可以飞的),已经设置了第5通道 ...

那你看下油门行程吧,我之前一个空心杯穿越碰到过油门行程不够,解不了锁

网友B:
地面站里映射都对嘛?设置成通道解锁试试,还有上面说的最低油门,

网友:
对频成功嘛?

网友C:
这种第三方接收挺诡异的,通道行程不是大就是小,要么不在中位点,必须把飞控接到电脑上调整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里映射都对嘛?设置成通道解锁试试,还有上面说的最低油门,

地面站打杆也没有任何反应。通道解锁是什么意思呢。最低油门我也不懂

楼主:
确认对频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第三方接收挺诡异的,通道行程不是大就是小,要么不在中位点,必须把飞控接到电脑上调整遥控器。

我感觉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不懂怎么调整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下油门行程吧,我之前一个空心杯穿越碰到过油门行程不够,解不了锁 ...

请问油门行程怎么调整呢!?感觉也是结不了锁的缘故,因为连地面站CF,打杆也没反应。

网友D:
我用d7e的控,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发现需要把油门锁定给禁用掉,不知道你的控是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d7e的控,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发现需要把油门锁定给禁用掉,不知道你的控是什么样 ...

是禁用掉遥控上的油门锁定吗!?我回家试试,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油门行程怎么调整呢!?感觉也是结不了锁的缘故,因为连地面站CF,打杆也没反应。 ...

如果打杆没反应,要么就是对频没成功,要么就是飞控里面对遥控的设置选项不对。我没用过X9D,不太确定是哪个问题。

我是用D10刷的固件,DSM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面站打杆也没有任何反应。通道解锁是什么意思呢。最低油门我也不懂

你去研究一下教程,网上有,这真得研究一下,你模式都没设置,最低油门要在1000-110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