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小车电机怎么设置

楼主(2017-05-03):
调到HOLD,电机转到贼快,只有调到手动才听使唤,调到导航和巡航,电机也转的超级快,怎么办,求指教

网友:
APM飞控连接不上地面站!!!

可以升级固件,就是点右上角连接不上,总是连接超时,尝试连接!

网友:
是不是里面设置的油门过大,需要地面站调一下。换一个地面站版本试试

网友:
玩车要APM干嘛,能多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