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发射机座求教。。。

楼主(2017-05-03):
小白一枚,搜了好长时间帖子和度娘,还是没找到具体的教程,有的只是一笔带过,哎,照顾下小白啊

因为机架空间有限,需要改造下天线座,但是不确定怎么焊接,所以求教各位。像图中三叉戟式的(屏蔽网分2边)焊接?还是只焊接中轴线?

买了个格普机架,就是不想要集成飞塔和集成飞控,所以问题来了,分电板和飞控塔立起后能用的空间太小了,图传配延长线还太占地方

自从脑抽加手贱买了个到手飞,可谓一路坎坷。。。
炸鸡后才开始看这个那个教程重新组装(到也挺有趣),在这里感谢这些前辈们。现在可以顺利的组装到爽飞,有点不易啊。
现在感觉,哎。。真坑啊,各种零件,线材等等。。钱像长了翅膀样往外飞

网友A:
必须吐槽电烙铁盒子的英文

网友B:
1.屏蔽层还是要焊道两侧的;
2.线芯部分可以去掉一点,尽量让不被屏蔽的部分短;
3.量好长度,把延长线剪短,长度刚好的话就不占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吐槽电烙铁盒子的英文

呵呵,先前的烙铁坏了,买了个10块钱的过度下

楼主:
谢谢,了解了,焊接后用硅橡胶涂上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屏蔽层还是要焊道两侧的;
2.线芯部分可以去掉一点,尽量让不被屏蔽的部分短;
3.量好长度,把延长线剪短 ...

谢谢!!

网友:
顶,这就是成长的过程。

网友:
馈线可以买更细的那种,像接收机天线那种

楼主:
这线应该挺细的。2毫米左右。不知道哪种细线质量好,怕折大了,里面屏蔽网和芯断了

网友C:
这个自己焊接有点吃力,我是买旱好的,小白一枚,最近也在自己装,刚烧了分电板,不给意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自己焊接有点吃力,我是买旱好的,小白一枚,最近也在自己装,刚烧了分电板,不给意见了

没办法,入手的图传就带座,只能动手改了。你还行,只烧了个分电板,我烧过一个摄像头2百多

楼主:
呵呵。。。忙叨6个来小时从零件到现在的半成品,为这机架也是操碎了心。。

图传刚刚焊接好,10块钱的烙铁焊的,只能说将就吧

谢谢模友们滴帮助!!

楼主:
跟我一样的小白可以借鉴下

网友:
屏蔽线两个焊点确定是负极的话就焊接上去,因为屏蔽线接负极

网友:
我觉得自己还是最好不要陪馈线,这会影响驻波比的,降低发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