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黑匣子数据不知怎么读?

楼主(2017-05-03):
把F3的飞行数据导出来了,可是不知用什么软件打开,哪位大神请指教!用什么?到哪儿找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安装谷歌浏览器,科学上网,百度或bing搜蓝灯。 2,开灯上谷歌,在扩展程序搜betaflight blackbox, ...

成了!我在谷歌搜到了针对bf固件的betaflight blackbox explorer程序,并打开了飞行数据。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不胜感激!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顺手在gethub下个蓝灯有那么难?非要这么糟践自己的青春啊

好,听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chrome的扩展程序项直接在本地打开,不是离线?bf调参软件我就是这样打开的?可是这次下载的解压后,没 ...

亲,顺手在gethub下个蓝灯有那么难?非要这么糟践自己的青春啊

网友:
不懂,同楼主一起等

网友B:
用cleanflight blackbox explorer打开我是在百度网盘上下的。

网友C:
去泡泡实验室那里看老师视频

网友D:
这个会不会跟apm黑匣子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leanflight blackbox explorer打开我是在百度网盘上下的。

多谢恩主!bf也是这个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泡泡实验室那里看老师视频

到哪去看,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会不会跟apm黑匣子一样啊

因该是,可解读软件是否通用咱是两眼一么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恩主!bf也是这个软件吗?

恩,bf也可以用这个。

网友A:
首先,安装谷歌浏览器,科学上网,百度或bing搜蓝灯。 2,开灯上谷歌,在扩展程序搜betaflight blackbox,还会自动关联出cleanflight blackbox。3,添加安装,ok。4。在调参软件的blackbox选项导出文件到电脑,因为是串口通信,很慢,等就是了,导完记得顺手清空。5,用blackbox查看软件打开该文件,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到哪去看,没搜到。

搜泡泡实验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安装谷歌浏览器,科学上网,百度或bing搜蓝灯。 2,开灯上谷歌,在扩展程序搜betaflight blackbox, ...

多谢前辈,我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泡泡实验室啊

好的,谢谢!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安装谷歌浏览器,科学上网,百度或bing搜蓝灯。 2,开灯上谷歌,在扩展程序搜betaflight blackbox, ...

没试着翻墙。但在GitHub官网上,没找到blackbox explorer,倒是下载了blackbox和blackbox-log-viewer,可也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试着翻墙。但在GitHub官网上,没找到blackbox explorer,倒是下载了blackbox和blackbox-log-viewer,可 ...

他们这些程序都是在谷歌浏览器的扩展程序,你不翻墙你就要找离线安装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这些程序都是在谷歌浏览器的扩展程序,你不翻墙你就要找离线安装方法。

用chrome的扩展程序项直接在本地打开,不是离线?bf调参软件我就是这样打开的?可是这次下载的解压后,没见到可执行文件,chrome不认打不开,蒙圈中我是真的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