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简易冲

楼主(2017-05-03):
有谁在用这款简易的4s充电器。看看红圆圈里面的是什么原件? 最好能拍一张相片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看样子急着用呀!帮顶!

网友A:
回去给你拍一个

网友:
无能为力呀,我是用4个座充并到一起用的,跟这不一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去给你拍一个

好的先谢谢啦!

网友:
我的就是这个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可是插插头灯亮,插电池不能自检,不管是3s还是4s,有大神知道怎么了吗?

网友B:
应该跟图上的八脚集成芯片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跟图上的八脚集成芯片是一样的吧,

看看符号的代表

楼主:
已经返厂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