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信号放大器

楼主(2017-05-03):
众所周知,AP信号的穿墙能力是非常弱的,尤其是象TPLink之流的低端产品。对于家里面积大、房间结构复杂的朋友来说,经常需要AP信号穿过3-4堵墙。在信号差的情况下使用wifi简直就是鸡肋,速度慢不说,经常还连不上。
    帅哥家里使用了一台TPLink240的AP,信号就不太好,隔了三堵墙后,信号就只剩下1-2格,非常弱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
    如何改善这种状况?当然再买个AP回来搭个网桥,增加信号覆盖面积是个不错的办法。不过要多费大米......。另一个办法就是动手改造AP的天线,把AP原来的天线拆掉,换个专业的全向或定向天线,然后使用专用馈线连接到AP。对于家用情况来说,这种改造方式又太麻烦,技术要求比较高,而且费用也很高。
   那怎么办呢,今天就跟帅哥就教大家DIY一个几乎不需要成本的柱面WIFI定向天线,需要准备的工具和材料如下:
这几样工具都是一般家庭的常备工具,什么?你找不到易拉罐?FT,马上给我到楼下去买一罐雪碧上来,一口气喝完它!
什么什么?找不到美工刀?你不是在开玩笑吧,。。真的没有?我踩踩踩。。。*~**~*
工具和材料备齐之后,我们开始吧。
首先把易拉罐清洗干净,把里面的水倒掉。然后用美工刀沿着易拉罐接缝的地方慢慢切开,如图:
接着找到和这条接缝180度相对的另外一边,也用美工刀慢慢切开,如图:
然后用剪刀慢慢地沿着底边剪半个圆过去,另一头则剪另外半个圆,如图:
剪好之后的罐子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用剪刀小心地将刚才切割的边缘部分修整到不会割手的程度。
把两个尖角都剪成圆角(防止刺到手)。
在罐子底部和顶部开两个孔,和你原来的AP天线比较一下,直径大小大约超过天线一点就可以了,套到AP天线上去试一下,应该可以自如地套进去,当然这个时候没办法固定,罐子因为孔比天线大,只能松松地靠在天线上。 :)
    OK,经过修整,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
现在把电工胶带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贴在开好的孔的四周,可以多贴一些。
将贴好的半个罐子套到原来的AP天线上试一下松紧程度,大约以能够套进天线而且保持一定的固定能力为准。如果太松的话就再贴一些胶带上去。再试一下旋转这半个罐子,要做到能够旋转自如。象下面相片中就是合适的松紧程度:(左边的图是原来的AP样子)
离成功只差一步之遥了。。。。把另外半个罐子按照完全相同的做法进行制作,下面是做好的情况。
OK
,大功告成!现在可以测试这个柱面WIFI定向天线了。。。。  :)

    这个是原来隔了三堵墙后,帅哥的802.11a/b/g网卡接收到的TPlink ap信号强度。这个时候虽然还显示连接速度为11M,但实际上只能以非常慢的速度访问网页,要想点播局域网内另一台电脑上的DVDRip电影是绝对播不出来的。
现在试一下这个柱面WIFI定向天线的穿墙能力。。。把它旋转一个角度,对着三堵墙后的小黑的方向。。。
实测效果太好了。这个是在同样的隔三堵墙的位置,现在的802.11a/b/g网卡接收到的TPlink ap信号强度。可以很明显看到,信号强度保持了很高的水平。这时候测试打开网页飞快,点播局域网内另一台电脑上的DVDRip电影,完全可以流畅播放了。  :)
   再测试隔两堵墙的效果,无论怎么测试信号完全是满格!比原来的情况好多了,以前隔两堵墙的话,信号强度只剩下60%-80%,呵呵。
     这个天线可以很方便地转换方向,只要旋转那个柱面,让天线保持在柱面的焦点位置即可。这样可以很方便地使用,比如我想到房间去上网就把天线方向对准房间,想到另一个方向的阳台去上网就把天线转到对着阳台的位置去。至于柱面的背面信号如何,帅哥做了测试,确实比原来弱一些,隔着两堵墙基本上信号强度就只剩下20%了,看来这个柱面还是发挥了作用的。:)

    好了,到此为止,我们就做好了一个简易的家用WIFI柱面定向天线。说它是家用的,因为这个天线不专业,效率并不算很高,但确确实实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把大部分信号集中传输到指定的方向去,在这个方向上可以达到很满意的接收信号强度。当然DIY这样的天线还是很有用的,因为它有良好的效果,而且取材简单,利用了原有的AP天线,不用另外增加高增益天线和馈线,制作难度很低,看着帅哥上面的图很容易就可以做出来。制作时间是很短的,象上面的这个天线,帅哥从开始做到测试完毕才花了不到半小时时间。
最后交待一下DIY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美工刀是非常锋利的,大家在使用美工刀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划伤了自己。
经过切割后的易拉罐边角也很锋利,大家也要注意不要被割到手。
四个尖角一定要剪成圆角,这样才不会一不小心被刺到。

网友A:
好大的水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水印。。

嗯嗯。

网友:
真管用吗

网友B:
哥们你盗一个10年的老到掉渣帖子真的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盗一个10年的老到掉渣帖子真的好吗?

我只是搬运功

网友:
汽水罐让我回想起当年蹭网的年代

网友:
可以在有需要的地方这样小动手一下!赞一个!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路由器信号可以发出去,移动端那么弱的信号怎么发回来?

网友:
没什么用 实际上

网友:
用处确实不大 实测过

网友:
起到的就是一个反射器的作用。

网友(2018-10-17):
18年了,进口IC:NRF24L01P被SI24R1替代,RFX2401C被AT2401C替代。专业代理2.4G此四款芯片,需要用到的可以联系:13823261387,QQ:2355239035

网友(2019-08-07):
加个锅盖不知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