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有一个电机不转

楼主(2017-05-03):
我这里有两架四轴,都飞过一段时间,也都摔过几次,后来突然有一个轴的电机不正常转了,而是来回抖动,而且电机和电调都大量发热,换过那个轴的电调还是这样,但是其它轴都正常,飞控对操作的响应也正常。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电机坏了?

网友:
是否将这个电机和正常的互换过检查?

网友:
从描述上看似乎电机轴炸歪了,但是你都知道换电调了,我又觉得不太可能连电机轴歪了都发现不了。

实在不行你只能和其它通道交叉一下看看到底是电机 电调  还是飞控问题。

网友:
这个电机换到好的那一轴看看正不正常,正常说明电机没问题,再把当前这一轴电调信号插到原来有问题的那一轴看正不正常,就可以判断是电调问题还是飞控信号输出问题

网友:
电机线圈短路

网友(2017-07-15):
楼主解决了吗  我跟你的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