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2017-05-03):
连接不上电脑,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确认连接后驱动有没有问题能不能正常识别,能刷固件就没有问题,刷不了固件很可能飞控有问题,当然不排除地面站软件版本问题可以试着换几个版本试试

网友:
驱动正确安装上了没?COM口是几?

网友B:
先检查驱动对不对,设备管理器里在插上F3后如果正常会多一个com口,如果是多一个黄色叹号之类的东西就是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驱动对不对,设备管理器里在插上F3后如果正常会多一个com口,如果是多一个黄色叹号之类的东西就是驱 ...

驱动没问题的,以前可以连接 后来刷了固件就连不上了

网友C:
换个高版本的cf软件试试,刷完高版本固件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高版本的cf软件试试,刷完高版本固件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好的  待会我去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连接后驱动有没有问题能不能正常识别,能刷固件就没有问题,刷不了固件很可能飞控有问题,当然不排除地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caohaizhijia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 ...

没有绿色按钮

网友:
换地面站,固件太高有些之前的地面站不支持!

网友E:
升级地面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级地面站看看

弱弱的问一下  地面站那里下载最新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地面站那里下载最新版的

cf软件欢迎界面上有新版本的下载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cf软件欢迎界面上有新版本的下载链接

解决了  谢谢

网友F:
楼主是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怎么解决?

换了新版本的调参软件

网友F(2017-08-08):
引用 楼主:
换了新版本的调参软件

请问是那个版本的?我的能找到COM口,就是连不上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那个版本的?我的能找到COM口,就是连不上地面站。

2.4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