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连接ppm控制器

楼主(2017-05-03):
电池一接通,电机就转,这是正常的吗?怎么解决

网友:
什么也没看到

网友A:
不正常,解决办法,按照正常调F3的步骤完整走一遍,教程看泡泡老师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解决办法,按照正常调F3的步骤完整走一遍,教程看泡泡老师的就行 ...

我的是有刷飞控,也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有刷飞控,也一样吗?

有刷的好像固件不一样,调试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