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3):
刚搞好,把接收拆了 直接改在飞塔上
我怕图传发热,搞坏接收
最后一张图

网友A:
没有集成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集成电调吗?

飞塔,集成

网友:
接收的安装位置真的是很麻烦

网友B:
图传可以到六十度

网友:
话说5051的浆能装吗?前面不是干涉吗

网友C:
另外飞塔是几层的啊?两层吗?练电调也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可以到六十度

对啊,特别是紧凑型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飞塔是几层的啊?两层吗?练电调也换了吗

三层。顶上是图传。我就怕飞的时间过长。图传发热,烧坏接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层。顶上是图传。我就怕飞的时间过长。图传发热,烧坏接收。

同一机型,最近想装q6,之前接收机在顶板上,现在正研究把接收机装哪呢,tfr4接收机,扒皮下针脚,还是有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机型,最近想装q6,之前接收机在顶板上,现在正研究把接收机装哪呢,tfr4接收机,扒皮下针脚,还是有 ...

我看看,我微:AAA66506

网友:
图传功率大的温度高的手都放不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特别是紧凑型的机架。

好像都这样

网友:
小巧玲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