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选择问题!

楼主(2017-05-04):
F450想选择个5200的电池需要多少C才好?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2212/2312/2213系列电机+9450之类桨的话,满油门每轴12A左右,四轴就是48A,理论上10C电池就够,保守点15C电池。

就算用10寸桨,15C就可以了。但是不太买得到足15C的电池,20C的TB还可以看到。

楼主:
5200  3s 25c 我油门推一半才到腰

网友:
25c就行了

网友:
c数越高越好,35c吧,这样以后还可以用在函道,直机那些上面

网友:
比需要的大一点就可以了,c数大了电池重

网友:
25C就行了

网友:
25c性价比高

网友:
感觉25C就可,当然高一点好,就是价格不菲,保稳点上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