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数传求助

楼主(2017-05-04):
数传地面端坏了能单独买地面端使用吗
如何配对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这个你要问商家 或者自己去淘个二手的

网友:
只要买同一频的都可以配对!比如433的你就买433的,915的你就买915的

网友:
我的数传飞丢了。。

网友A:
如何配对看这里,
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方便查询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配对看这里,
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方便查询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5-1-1.html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