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电流计供电

楼主(2017-05-04):
如果使用电流计供电
电调上的bec可以不使用     电调上的bec能带其他附件吗     航灯之类的5v设备

网友A:
可以带,不过要控制灯光模式就要加控制模块

网友:
电调上电流有点小 建议使用分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带,不过要控制灯光模式就要加控制模块

谢谢啦

网友B:
bec供电+电流计供电可以给飞控双路冗余,不建议接航灯!如果你要接航灯可以买个分电板带航灯供电的,还能控制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bec供电+电流计供电可以给飞控双路冗余,不建议接航灯!如果你要接航灯可以买个分电板带航灯供电的,还能控 ...

网友:
可以,注意看一下电调5V输出的供电电流多大,负载电流别超过这个电流。

网友:
电调先和bec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c供电+电流计供电可以给飞控双路冗余,不建议接航灯!如果你要接航灯可以买个分电板带航灯供电的,还能控 ...

谢谢啦

网友:
不客气,小事一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