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线板不上锡

楼主(2017-05-04):
搞点助焊剂放分线板上后,老是不上锡,这是什么鬼,我也是醉了!

可惜没拍到图片!

我是放了助焊剂,烙铁在板上热,再上锡条电线焊

网友:
多半是温度不够。

网友:
温度不够+1,另外可以稍微打磨一下

网友A:
60w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w的试试

我用的就是60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60W

上锡前先清理作业面然后上松香然后再上锡!注意温度要达到!上锡要准快速!

网友B:
什么鬼,你的锡不会是不纯的吧,便宜货不好的!容易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鬼,你的锡不会是不纯的吧,便宜货不好的!容易虚焊

焊线是没问题,到板子上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线是没问题,到板子上就不行了

纯度不够,我以前用过,你要买那个500g一卷200块钱的那种,可好了

网友:
温度不够+2,先注意温度要达到。

网友:
洛铁挂着锡在板子焊个三四秒就好了

网友:
也是醉了!过两天再焊也许就好了,有时与心情有关!      (另类的答案)

网友:
是分线板氧化的厉害,伪劣品吧?

网友:
你是不是买无铅焊锡了?那个不好用

网友:
你焊接的时候分电板是不是整块都很烫,要是这样热传递太快了。温度不够。换功率大点的电烙铁试试。

网友:
烙铁头上锡了没?没有的话先把他上锡

网友:
新的板子 一般都不用助焊剂的 把助焊剂清理了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温度不够引起

网友:
是不是你饶铁温度不到啊!!!!!!!!!!!!!

网友:
温度没达到,也就是说局部受热不均匀,挂不住锡

网友:
烙铁头过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