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A电调上6s10000mah电池会不会烧电机

楼主(2017-05-04):
2216电机700kv  30A电调上6s10000mah电池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A:
能支持 可以    油门大了电机受不了

网友:
不打紧。就看你电机支不支持6s电池,再看看你电机的最大电流是多少配电调

网友B:
电调什么的支持吗?建议不这样使用 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C:
先查电机厂家参数能不能支持6s,如果能在看6s全功率电流多大,看电调能不能承受

网友D:
看电机参数表选桨和电调,2216一般是支持不了6s的

网友:
700kv上6s电池电机受不了吧

网友E:
不是电机烧 就是电调烧

网友F:
冒烟妥妥的,2216最高支持4s,电调固定翼的也很少30a能支持6s的,不要试了

网友:
用1555桨可以冒烟

网友:
看负载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支持 可以    油门大了电机受不了

换成104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什么的支持吗?建议不这样使用 赔了夫人又折兵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电机厂家参数能不能支持6s,如果能在看6s全功率电流多大,看电调能不能承受 ...

貌似不支持6s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机参数表选桨和电调,2216一般是支持不了6s的

已换4215电机,配124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电机烧 就是电调烧

确实冒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冒烟妥妥的,2216最高支持4s,电调固定翼的也很少30a能支持6s的,不要试了

换了电机4215

网友:
电调小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