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买了非凡osd不知道能不能用在f3飞控上?

楼主(2017-05-04):
我买了一套非凡osd+gps s1(不带气压计),不知道可不可以装在f3飞控上,怎么装?安装后能不能设置gps一键返航?请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
一健返航那时不可能的 非凡osd和GPS独立运行的 这个可以 你是做什么的 航拍 穿越

网友:
不可以装在F3上,也不能一键返航。

只能接到图传上显示位置信息。

网友:
支撑二楼意见!

网友:
这个是单独使用的  不能设置GPS返航

网友:
要一键返航刷inav,和cf bf同系列

网友:
一键返航好像不行  不过osd  gps    独立模块跟飞控没什么关系

网友:
好像不行

网友:
两个系统,不搭界,可以使用。

楼主:
谢谢大伙了,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