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f450的头不在中间位置

楼主(2017-05-04):
四轴f450的头不在中间位置,前进的时候会偏向右上角的桨,感觉好像是以右上角为头,这是什么原因?求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飞控的头装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飞控的头装斜了

我等会试一下,谢谢啊!

楼主:
飞控的头没斜,是放在中间的

网友B:
悬停会不会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会不会偏呢

悬停不会,就感觉它前进的时候不是直线,是斜着前进的

网友C:
罗盘可能受到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悬停不会,就感觉它前进的时候不是直线,是斜着前进的

什么模式下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模式下斜的。

自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盘可能受到干扰

那请问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应该怎么调整?

使用外置罗盘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稳模式

只有前进是斜没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前进是斜没走吗

前进是偏向右上角那个桨,后退是偏向左下角那个桨

网友:
方管机架也不存在电机不水平,航线不直偏航严重重新校准罗盘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不会弄,可以发个图片吗?找不到绿色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会不会偏呢

悬停不会,现在就是前进后退不是直线有点偏,要带杆才能飞直线

网友:
没有遇见过。。。

网友D:
重新校准一下磁罗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校准一下磁罗盘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
罗盘校准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