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9D Plus 遥控如何设置起落架慢放功能

楼主(2017-05-04):
X9D Plus 遥控如何设置起落架慢放功能

网友:
慢放效果 旋钮控制

网友:
这里设置

网友:
英文看不懂

网友:
看不懂还是别玩英文

网友:
在MIXER那一页  进入你设置起落架的那个通道,长按ent键,选择edit再按ent键进入。然后找到   Delay 和 Slow那四个选项,up就是上,down就是下。

Delay   延迟
Slow    动作完成全程所需时间     //比如 Delay 0.5s  Slow 3s   你做出操作后0.5秒舵机开始执行,历时3秒完成整个动作

网友(2018-11-04):
受教了 可惜还未玩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