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机架的电机顺序是怎样的?

楼主(2017-05-05):
是不是 左前1 右后2 右前3 左后4 这样装了 不知对不对 APM飞控

楼主:
1            3

4            2

网友A:
地面站机架选项按X型机架电机就是X型,H型就按H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机架选项按X型机架电机就是X型,H型就按H来

地面站里面有H 我也选择了H 就是不明白电机顺序 求告知

网友B:
错了
3  1
2  4
与X一样的,注意浆的方向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C:
可选择不同的模式,到地面站中有提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了
3  1
2  4

浆方向与X也一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选择不同的模式,到地面站中有提示图。

提示图有 就是不知道电机顺序

网友:
5楼正确。我也是H4。

网友D:
飞控设置界面有标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设置界面有标注吧

没有啊 只是图片两个绿色圈和两个蓝色圈

网友:
好像,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