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9平衡充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7-05-05):
想给A9配戴尔12V18A剪线电源,不知这线头该怎么接,求助各位魔友

网友A:
你需要一个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个万用表

就是没有万用表,希望有配过的朋友能说明下

网友:
万用表+1

这东西谁也不敢保证一定对,错了就  “砰——————”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拆开看看,但是也不是最保险的,要不你就问卖家

网友:
拆开就知道了

网友:
借个万用表一测就清楚了,最好不要猜想当然,因为有些厂出的电源线材并不一定按国际标准定义的色彩区分是很任性的。通常黑的一般为地负极,红的正,一般地线公用,同样有多个12V输出选最粗的线头。玩航模不配万用表差评

网友(2018-12-05):
最好的方法是,买个40包邮的服务器电源,输出能有12V 30A,安全靠谱!!!

网友(2019-06-10):
附接线说明、方法:

3条黑色线加网层加蓝色线捆起来是负极,

3条白色线是正极;

蓝色线的作用(ZVC220HD12S1是红色的)是软启动控制开关的,接负极才有输出电压;

红色是备用没用的,可以剪掉、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