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四轴调试台3d打印

楼主(2017-05-05):
买了f3飞控做小四轴,没调试好。那去室外试飞失败,觉得在室外调试不方便,带有螺旋桨还有危险。于是用CAD画了个简单的调试台固定小四轴。在室内调试也不怕伤到人
连接处可以任意方向转动,
组装好大概这样,25厘米左右高。
今天刚做好还没开始使用,效果等用了和大家说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板做的机架,应该是直接切割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板做的机架,应该是直接切割的吧

3d打印的 pla材料

网友:
不错不错    成本低廉!!!!!!!!!!!!!

网友B:
有3D打印机就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3D打印机就是方便

哈哈 是

网友C:
有3D打印真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3D打印真心方便

挺方便的

网友D:
用的什么绘图软件,在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绘图软件,在哪里下载

用CAD

网友E:
pla太脆了,炸鸡会断的,还是用碳纤板做比较好,再不济也要用玻纤板做啊,只能祝你好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a太脆了,炸鸡会断的,还是用碳纤板做比较好,再不济也要用玻纤板做啊,只能祝你好运了

也就打算飞一次

网友F:
PLA不耐温,,,

楼主:
引用 网友F:
PLA不耐温,,,

嗯一百多度软化

网友G:
估计楼主会三维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楼主会三维设计。

简单会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会点点

不是简单会点吧?应该说有一定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