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供电提问

楼主(2017-05-05):
能用分电板上5v输出给apm供电吗?如果可以,怎么连接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个2p杜邦头,然后接在任意一个电调插口。正反别搞错了

网友:
要短接jp1 建议使用电压电流计供电

网友:
可以接但不推荐,分电板有质量好坏,不行的5V输出不稳定影像飞控,同时大部分分电板只有电压输出不能检测电压电流,也看到过能检测电压电流的比较贵,个人感觉还是买质量好的电源模块好,有电压检测是很方便的判断电量

网友:
首先,可以接,但是分电板的质量要过得去,
其次,因为飞控上基本都是3PIN杜邦接口,所以建议找个杜邦胶壳,从分电板上接个5V,另一端要用端子压线,没有的话就找个压好的线直接焊在5V上,插在飞控的3PIN口就可以了,注意地和正极别接反了,最好是插在不用的电调接口上去

网友:
多看看泡泡教程

网友:
顶起来,仔细看看APM说明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