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大模友经常提到的续航问题,教大家一些方法

楼主(2017-05-05):
首先,我先和大家说一下多轴动力配置的计算方法
在制作一架多轴之前你要确定好自己飞机的起飞重量和续航,然后确定飞机的轴数再进行相应的电机选型和电调搭配还有电池
这边有一个误区需要提出来一下,大多数人都人为,在选择好电机电调后会随意搭配电池,觉得容量越大越好。其实这是未必的
要知道电池容量越大,相应的重量也就越大。
飞机的续航时间是一条抛物线,一架飞机最长的续航时间是采用最恰当的电机、电调和电池相搭配的抛物线制高点,任意一样偏大或偏小都会造成续航的缩短
这边我分享一下我搭配的一架680
机架是飞越680机架,电机朗宇3508kv380、桨叶是1344碳桨、电调好盈40a、电池格式6s10000mah、飞越两轴云台和鹰眼6s相机、导眼1w图传
这个配置是我经过缜密的计算结合现有材料搭配的,实测航拍续航达37分钟(室外无风悬停)
整机的重量是3400g(带电池),个人人为是680机型中续航几乎最长的(某宝有卖750机架60min续航的,不过搭载人物设备后目测续航缩短一半至少。
好了,接下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要这样配置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朗宇3508电机的力效表
由于初期我构想的是搭载云台相机续航在40分钟左右的六轴飞机,于是我就看是寻找相应的配置材料
因为前期大多数都是用的飞越的材料,于是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在飞越官网寻找相应的机架。在综合对比重量和强度上。最后选定了680机架。
在确定好机架后我开始估算大约的起飞重量(由于大多数电机电调相对重量差不多,所以这个重量还是比较好算的)
当时预算整机重量大概在3300g左右,然后根据单轴的重量选型电机。
这边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模友在选择电机是都是根据50%油门状态下的拉力。其实这是不可取的
因为商家提供的单个力效表是在单个电机推称的力量,与我们安装在机架上后产生的升力是有区别的,因为在飞行过程中各桨叶之间会产生湍流互相影响,实际升力会低于商家提供的力效表。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答例如我在选型时单轴升力需要600g那么我就会选择700g升力的电机,并且是选用40%油门下的电机。
通过这样的比对选择适合的电机。在确定电机后在根据不同kv值和桨叶大小里计算最佳的型号。
忘了说了。计算续航的公式是:
电池功率÷(整机重量÷电机每瓦拉力)*60=续航min
不过这里需要提一下的是,如果需要计算最精确的续航时间,你就虚汗将电池功率减掉设备所需用电后再计算。一般这个公式算出来的续航还是比较准确的。
注:电池电量为单片3.4v(回压3.6v)

希望可以帮到各位摸友
可以直接采用我共享的这个配置或者根据方法搭配自己的机子
祝大家爽飞

3508电机力效表

楼主:
自己抢沙发,坐等加精  有兴趣可以加群281213025互相探讨玩模经验

网友A:
全是6s的  现在不流行留空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是6s的  现在不流行留空时间了

我举例的680用的是6s,这个方法是通用的

网友B:
电调为什么要用40a,你这个搭配20a就够了!

网友C:
电池功率怎么算?美蛙拉力怎么算?重量单位是克还是千克?麻烦都给出单位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功率怎么算?美蛙拉力怎么算?重量单位是克还是千克?麻烦都给出单位  谢谢了 ...

电池上都有写的,或者就是安时乘以电压(比如4s是14.8)

网友D:
6s5200电池,差不多2.5KG起飞只有20分钟怎么提升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上都有写的,或者就是安时乘以电压(比如4s是14.8)

这个不是电池的功率  是电池的能量 算出来的单位是毫瓦时    而功率单位是瓦或者毫瓦  (PS:1000毫瓦时=1瓦时  1瓦时就相当于平常所说的1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是6s的  现在不流行留空时间了

那流行什么?

网友:
飞越680机架有好多款,楼主选的那款?

网友F:
我用1555桨叶,电机疯狂400KV电池6S10000.30A铂金电调,1W图传,2轴云台.3.7V比比响,整机重6斤3两.飞23分钟,难道是我的桨叶太大了?

网友:
帖子有深度,大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1555桨叶,电机疯狂400KV电池6S10000.30A铂金电调,1W图传,2轴云台.3.7V比比响,整机重6斤3两.飞23分 ...

不是所有电机都可以在相同的在载重下达到同样的续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4.vcldlF&id=37292187363&ns=1&abbucket=2#detail

收到 谢谢

网友G:
楼主,你是在天上放电到3.4v吗?我一般是放电到3.6v就下来,再低,怕电池大肚子
另外,你原来是用的6轴,我是4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是在天上放电到3.4v吗?我一般是放电到3.6v就下来,再低,怕电池大肚子
另外,你原来是用的6轴,我 ...

3.4可以的质量好的电池不会大肚子,我降落以后回压都是3.6

网友H:
问下公式通用吗?对于多旋翼,比如其他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下公式通用吗?对于多旋翼,比如其他六轴

通用所有多轴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抢沙发,坐等加精有兴趣可以加群281213025互相探讨玩模经验

为了牛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是6s的  现在不流行留空时间了

为了牛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为什么要用40a,你这个搭配20a就够了!

为了牛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功率怎么算?美蛙拉力怎么算?重量单位是克还是千克?麻烦都给出单位  谢谢了 ...

为了牛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上都有写的,或者就是安时乘以电压(比如4s是14.8)

为了牛币········

网友:
引用 网友D:
6s5200电池,差不多2.5KG起飞只有20分钟怎么提升

为了牛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电池的功率  是电池的能量 算出来的单位是毫瓦时    而功率单位是瓦或者毫瓦  (PS:1000毫瓦时=1 ...

为了牛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为什么要用40a,你这个搭配20a就够了!

之前没看到你的回复不好意思,是这样的我之前试过20a和30a的都存在一定的发热情况,这说明有多的功耗被浪费了。所以我选用的40a的相对来说好一点。不过你也可以用20的,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没看到你的回复不好意思,是这样的我之前试过20a和30a的都存在一定的发热情况,这说明有多的功耗被浪 ...

问题是你平时用单个一般不会超过10电流,太大效率就低了!

网友I(2017-07-13):
请问  你那个六轴飞行器需要多少钱配得下来 可以加装航拍设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  你那个六轴飞行器需要多少钱配得下来 可以加装航拍设备么

可以加航拍,算上相机图传配套的总共7000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