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7-05-05):
电池冲满不拔对电池有影响吗?我用的是b6充电器

网友A:
哦 我也是B6 还是盗版的 不过感觉挺好用 用了好长时间了,没感觉出和其他所谓高端充电器的区别,也没坏过电池。充满自动断电吧 我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我也是B6 还是盗版的 不过感觉挺好用 用了好长时间了,没感觉出和其他所谓高端充电器的区别,也没坏过电 ...

我已经冲了一天了,一直没拔,不知道会不会把电池弄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冲了一天了,一直没拔,不知道会不会把电池弄坏

充满会断电 我就充过

网友:
按stop停止充电之后拔就没事,最好不要直接拔

网友:
充满就停了

网友:
电池充满会自动断电的

网友B:
最好及时拔掉,因为电子设备虽说有自动识别断开充电功能,但设备长时间在运行,容易老化 ,存在风险。同时也会浪费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及时拔掉,因为电子设备虽说有自动识别断开充电功能,但设备长时间在运行,容易老化 ,存在风险。同时 ...

好的。谢谢

网友:
拔下来安全

网友C:
我b6会过充有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b6会过充有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

会不会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充电器有问题

换充电器了b6不好用

网友:
我的也是盗版B6用着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