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6做练习机 看到论坛有位大神改了fpv

楼主(2017-05-05):
本人听了一位大神的建议 买了一个小h36做练习机 看到论坛有位大神改了fpv 手痒痒学着也改了一个 在改的过程中还算顺利 焊接什么的都不是很难 然后一开接受的屏幕 ??? 怎么回事呢? 图传的信号及其不稳定 有时候勉强能看一下 大部分时候完全看不了 检查了一遍 没有发现问题 焊接什么的都可以 屏幕用的是3s电池 应该也够了 而且图传的灯也一直亮着 那就奇怪了 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电池也都是有电的 而且我发现 有时候放着还好 一推油门就完全雪花 然后就又恢复了正常(正常是指没推油门前的那种情况 不是正常状态!) 然后就一直都不行 问问各位大神 有试过这种情况 知道解决方法的吗 快教教我吧 真的很着急啊(相信这种心情大家都懂)      最后奉上我的爱车和自己做的机机保护壳子(材料是海绵 会不会是这个干扰了信号?

网友:
飞行时间短吗

网友:
推油没画面是没有加升压吧

网友:
可能电池不行,可能需要加升压模块,图传是要多少电压的

网友A:
撸主也玩短卡啊,挺漂亮,你这是两个原因,你自查一下,1,电池压降太大,一推油电池电压下降导致图传供电不足,2,干扰严重,如果不是1,就是2,1,你就换电池试试,2,就优化一下视频线走线,把视频线和地线绞在一起,如果还有干扰,买个lc滤波器单独给图传。

网友B:
哥们我看了你的问题,
第一,图传最好使用12V稳压供电,电压不足对图传信号影响很大
第二你的电池是3S电池,3S电池本来电压就有点底,等你飞到BB响的时候,电压也就剩下10V左右了,这样那你的图传不完蛋才怪
第三,如果你用3S电池加稳压模块的话,在你飞至BB响的时候,12V稳压已经输出不了,同样也会图传信号中断
最终建议   换一块4S电池,同时加装12V稳压模块,,至于你的显示器不显示图传信息,个人觉得很可能是你的OSD模块连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也玩短卡啊,挺漂亮,你这是两个原因,你自查一下,1,电池压降太大,一推油电池电压下降导致图传供电 ...

应该不是电池的原因 干扰的话还有待尝试。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正负极接反了然后就通电 通了大概56秒 图传没有反应 然后试了好几次还是一样 最后发现卖家的线给我接反了 就换回来 然后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我看了你的问题,
第一,图传最好使用12V稳压供电,电压不足对图传信号影响很大
第二你的电池是3S电池 ...

哥们 我的图传是这一款 是迷你的 低于5.5v供电 还有我刚才把两条电线缠在一起 好了点 不过一推油门还是不行 我之前正负极接反过 通电了 会不会是这个的问题呢

网友:
跟图传厂家确认一下,是否有稳压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 我的图传是这一款 是迷你的 低于5.5v供电 还有我刚才把两条电线缠在一起 好了点 不过一推油门还是不 ...

额,你真厉害,正负级接反了,哥们我建议你看一下图传背后的集成电路,有没有烧掉的模块,或者通电一个观察一下,有的话直接换吧

楼主:
                                                    更新一条线索 之前卖家给我焊的线正负极反了 然后我没看就直接接上通电了 大概接了56秒 接了好几次56秒 然后才发现问题然后再把正负极换回去 然后就出现这样子的情况了 这样子会损坏图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你真厉害,正负级接反了,哥们我建议你看一下图传背后的集成电路,有没有烧掉的模块,或者通电一个观 ...

卖家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你真厉害,正负级接反了,哥们我建议你看一下图传背后的集成电路,有没有烧掉的模块,或者通电一个观 ...

谢谢你哈哈

网友:
这种图传你用圆极化天线就错了,鞭状天线最适合

网友:
应该不是接反电的问题,你的图传是摄像头是5V,还是图传是5V供电?还是一体的?单独给图传一套配一个供电系统,再加油门一排除高频干扰又测试电源不足。

网友:
图传直接接电池试试  没问题  那就要考虑稳压和滤波了

网友:
这个泡沫目测非常极为特别影响飞行

网友C:
跟我一样,我把图传接到5V那就没事了

网友:
天线水平放

网友:
垃圾图传没滤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一样,我把图传接到5V那就没事了

请问可以说详细一些吗 具体是接到哪个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说详细一些吗 具体是接到哪个点呢

我用f3飞控,上面有5v稳压需出的,把图传接那就行,没有的话只能加个稳的电子件了,这我就不懂了

网友D:
看来楼主你这个需要减重,线这些经量短,还有你图传问题应该是没有滤波,或者滤波坏了一般这种一体图传都带滤波的,还有对于这种小四轴图传25mw就够了,太大会增加电池负担,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你这个需要减重,线这些经量短,还有你图传问题应该是没有滤波,或者滤波坏了一般这种一体图传都带 ...

非常感谢

网友:
加稳压升压模块,几块钱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客气了,我只是正好了解过

网友:
作品很丰富啊!

网友:
你看一下飞控的说明,上写5V的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2017-06-24):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这个车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