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这电机还有救吗?

楼主(2017-05-05):
请问这电机装上去还有用吗?

网友A:
炸的有点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的有点凶哦

还好啦,飞机没怎么坏。不知道这电机装上去有没有用?如果有用的话,换个排线就好了,也不是特别贵。如果这个电机坏了的话,那就完了。

网友:
装上试试看看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啦,飞机没怎么坏。不知道这电机装上去有没有用?如果有用的话,换个排线就好了,也不是特别贵。如果 ...

那就好

网友:
装上试试呗  光看图也看不出什么名堂  祝你好运

网友:
线没烧就可以

网友:
要是线圈没烧,上去试试

网友:
祝你好运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
电机是无刷的要是烧了就自己绕线。不要好看的话。排线断了飞线即可。烧机我都自绕。这样可以省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