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合一分电板追追踪器 at9s控怎么设置追踪器开关

楼主(2017-05-05):
五合一分电板   at9s控   sbus接收机   怎么设置通道开关    有人用过吗?

楼主:
有人用过这种分电板吗

网友:
直接插接收机三段开关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A:
接收机的剩余通道,设置一个三段开关,然后找一根线,三线的杜邦线,连接接收机的这个通道到分电板上三端口上,注意线序就可以了,开关在中间是不报警,在两端是报警。

网友B:
http://www.moz8.com/thread-84688-1-1.html?_dsign=a7389cfc

本论坛看到的一个帖子,如果你用sbus控,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
只用过不带OSD的分电板

网友C:
这个我也弄了很久,,sbus好像不行五合一分电板追追踪器   at9s控怎么设置追踪器开关 接收机,SBUS 作者:Humphrey 4631 五合一分电板追追踪器   at9s控怎么设置追踪器开关 接收机,SBUS 作者:Humphrey 4157 五合一分电板追追踪器   at9s控怎么设置追踪器开关 接收机,SBUS 作者:Humphrey 5296 只能直插接收机

网友D:
你没飞控怎么弄,接收机得插飞控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的剩余通道,设置一个三段开关,然后找一根线,三线的杜邦线,连接接收机的这个通道到分电板上三端口 ...

用sbus链接完,其他通道还能单独用?

网友:
这个不带OSD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sbus链接完,其他通道还能单独用?

789通道还可以用,仔细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9通道还可以用,仔细看说明书。

我用sbus接收机  在飞控设置了通道也没用   不知道是设置错了还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弄了很久,,sbus好像不行只能直插接收机

我也是sbus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飞控怎么弄,接收机得插飞控啊

接了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moz8.com/thread-84688-1-1.html?_dsign=a7389cfc

本论坛看到的一个帖子,如果你用sbus控,可 ...

我用的是cc3d飞控  里面好像没有这里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sbus接收机  在飞控设置了通道也没用   不知道是设置错了还是什么问题

乐迪的R9DS接收机,sbus模式下,1234变成7 8 9 10,设置一个空余通道为三段开关,比如9通道,然后接收机上的3通道(sbus下为9通道)连一根线到分电板上,注意线序,别插反,然后上电就可以控制BB报警了。

不是飞控设置的,遥控器上设置这个报警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的R9DS接收机,sbus模式下,1234变成7 8 9 10,设置一个空余通道为三段开关,比如9通道,然后接收机 ...

我用的是r6dsm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cc3d飞控  里面好像没有这里面的

CC3D地面站里应该也有相应的设置,你现在问题不就是接收机没有pwm输出吗

一样是找飞控的舵机输出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9通道还可以用,仔细看说明书。

哦。明白。我现在用ppm方式接,以后用sbus方式试试,收藏啦